关于U盘完全无法识别解决方案

楼主(2009-10-07):
小弟是做电脑软件的 最近有个U盘出故障无法识别 里面有些重要资料!!请问各位U盘高手 ~如果U盘在电脑无法识别到的情况下该如何解决呢(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无法识别) ~里面资料可以保留吗 (1G金士顿)

另外如有U盘维修方面的技术员愿意帮忙可以留个QQ给我吗 在此小弟先感谢各位了 .

网友:
第一做数据恢复,把闪存取下来,找个一样的板子,然后替换闪存。

第二,在硬件方面考虑你的U盘,一般无法识别应该是U盘本身晶振的问题,找个同频率的换上试试。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