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九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金九电路板的L7250E和2P102A烧了,换新后硬盘还是不起转,怀疑换上的L7250E有问题,又从一好板上拆下重换,但结果仍然一样,查板上没有3.3V,不知哪里毛病,如何修复,请高人指点!

网友:
直接找一块好板装上试试看!换芯片,何必搞得这麻烦。

网友:
查那个SOT223的管子(Q501)散热片上有无+5V输入,这根在板内层的连线很会烧断的,没有就从进来的插座跳根粗点的线到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