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DDR1内存槽的供电脚是那个

楼主(2009-10-07):
(无正文)

网友:
你可以量内存槽附近的电容 一样的有很多的 ddr1一般可以量到2.5v和1.25v两个电压 2.5v就是内存供电电压 1.25v是参考电压

网友:
谢谢,学习了.
刚刚我看错了,不是DDR1代的,是DDR2代的,DDR2代的内存槽的供电脚是那个,正常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