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280 打印机,清理底盘时,把废墨弄到机器里?

楼主(2009-10-07):
HP 1280 打印机,清理底盘时,把机器抬高一端后,把废墨盒里的废墨弄到机器里了,刻度盘上,基础上整个机器上都有墨了, 主板和电源板上,没有弄上. 现在联机不能正常打印, 测试页也不能正常打印.?请问应该如何下手呀.
主板

网友:
拿到专业维修店里弄吧。

网友:
首先看刻度盘,刻度盘是控制转轴的看刻度盘是不是有墨汁,清洁.
然后刻度盘下面有个光栅传感器.清洁传感器..

网友:
主轴 刻度盘 上已经有墨了, 而且清不掉了.

网友:
墨水严重不,进纸动作正常不, 还有就是看光栅传感器清洁没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要考虑换件了

网友:
所有沾到费墨的地方都清理干净
然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