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用着用着黑屏

楼主(2009-10-07):
一台19”液晶突然黑屏,但指示灯正常,有信号时绿色无信号黄色,5V 3.3V正常,灯管供电28V。到4525GEH第三脚,第四脚 是经三个贴片三极管供电,也为28V,1脚 接地,2脚接bit3713第8脚。另顶上一个大的脚 位为输出,均无电压。
现在的问题是,4525GEH是什么管子,参数是多少及功能脚。能用什么管子供换??
第二是灯管用什么方法测量好坏?
第三,黑屏的检修方向。。。
如果要图说明的话请说明。。。

网友:
搞定了。。。经过跑电路发现是供电控制线路中的一个电阻虚焊。。导致高压电路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