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骗”来的银子

楼主(2009-10-07):
一条PATRIOT牌子的DDR2代667内存,1G的,点不亮,DEBUG卡故障代码E0,一看就知道是SPD坏了。915主板的上网兼修DDR2的主机,用256M的母条进了系统,在第2槽上热插入坏条,打开THAIPHOON,找到一个同牌同容量的800的SPD,刷进去,重启,点亮,单一条进入系统。收费25元。

网友:
直接叫他换条子,新条子145,旧条子90,坏条子抵5元,你算算,哪个赚的多?

网友:
大哥,那女生的铺位和我就隔一家,人诡的就跟成精了似的,能骗着她一把,我容易吗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虑换条的话,也不会找我们修了

网友:
牛,呵呵,贝贝师傅太历害了

网友:
E0代表SPD 坏了 ?  我的板子  不插内存显示E0是哪里坏了

网友:
LZ顺便可以泡泡MM哦

网友:
这样插内存的方法,会不会打机子给烧坏了呀

网友:
太冒险了,还是用编程器刷好点。一下就搞定,还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EO在故障代码表里没有,个人猜想,应该是error的缩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兔兔不吃窝边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至今插过百条以上,无一例板\条损坏,时间上比编程器要快的多,因为它只插内存一次.这纯纯个人操作习惯,不宜于推广,尤其是初学者,效仿后出现损毁后果自负.

网友:
把那中间那家题开,你和那个女生就是一铺的了

网友:
把那中间那家题开,你和那个女生就是一铺的了
引用 网友E:

哈哈。。有意思。。。

网友:
这帖子再续下去,该进维修间儿了。兄弟们跟我一样,不怕老大打板子那伙滴~~

网友:
贝贝师傅小心人家看到这贴

网友:
就只有e0代表SPD有问题吗?  667刷800的也可以啊``   请教下````

网友:
就是呀,DEBUG卡故障代码E0
你解释下这个指什么。来判断是SPD坏。

网友:
捉回家去她看见就不找你麻烦了

网友:
DEBUG卡显示E0,能判断出SPD有错误,仅对915主板+256MDDR2母条有效。至于为什么,要去问制造商了。

网友(2009-11-13):
贝贝师傅~~~~~能发过内存测试的软件吗?小弟内存除啦接金手指,其余的都不会,想找个内存测试软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在置顶帖中找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