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标屏显示器花屏的修理过程

楼主(2009-10-07):
联想17标屏显示器大概用10分钟左右开始花,由图象慢慢的转成黑云和白云,最后白屏。
分析:1 、屏 5V供电问题
2、驱动板问题
3、屏问题
本着先易后难的方法,当白屏时检查屏供电,5V正常,排除第一项,换驱动板,故障依旧,排除第二项,看样子只有屏的问题了,拆开屏检查(给屏供5V电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5V,10V,24V ,-6V都正常,因为要等10分钟以后才能出现问题,那就继续等待,15分钟后检查个点电压,发现5V,10V,-6V都为0V,24V为0.4V,再跑线路,电压是从MAX1889芯片和几个电感线圈逆变来的,换MAX1889,一切正常,已试机两天,没有问题,给用户,收银150两。完工!!!!

网友:
屏上的电路板用风枪吹一般用多少风和热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