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 主板。。。RT9202没有输出

楼主(2009-10-07):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是昂达的N61 754主板。。。主板通电有复位!不跑码!后来检测发现是RT9202坏了!换上一个还是不行的!测量了一下。。RT9202各个脚的电压是一脚5V 二脚0V 三脚地  四脚0V 五脚0V 六脚5V 七脚0。65V 八脚VCC 5V!求解答!求思路!

网友:
旁边的两个常管可能烧了一个!

网友:
再换一个RT9202看或是两个场管都换掉看

网友:
按你的测量结果,极有可能RT9202损坏,建议重新换个试试!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复位能正常。。??????

网友:
极有可能是IC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旁边的电容有没问题啊!那板一般电容爆了就RT9202也会坏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或者没有留意过是否有复位!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虽然没有供电但是复位还是有的,只是不跑码。
建议楼主把9202和两个场管一起换掉!

网友:
看来楼主不会还不会数管脚哦,是逆时针数的!!由上面看很有可能是Q2击穿了!!换了试试!!

网友:
和我的板一样
我刚修好
应该是RT9202烧
你测量一下看是不是供电管下管只有0.9V左右的电压
我的解决方法是
手里面没有RT9202更换
把RT9202的二个供电管直接下掉
下管连接RT9202的有个电容和电阻也下了
然后从CPU的三相供电里面直接飞一线到RT9202控制的二个供电管下面的那个大电感上
应该就能点亮了
然后进主板BIOS
把CPU电压调高0.1V
现在正在用着呢..

网友:
在确上下管不坏后:
你9202的7脚应为高电平,你的却为低电平,你先去把7脚的开启信号修出来~~~

一般连着一个三极管或场管,查查这个三极管或场管坏了没有~~~~

7脚相关电路见4楼发的图~~~

网友:
是N61G吧,换CPU旁的74HC08吧,通盆

网友:
这里真的有高人啊   学习了

网友:
电路图先收下了 好东西

网友:
高手是不少 但是我没有明白 呵呵

网友:
我想问一下 各位高手 9202可以用其他的件代换么?

网友(2009-11-28):
谢谢各位的意见了,虽说主板没修好,但是学到了委多东西,并且看了基地还有这么多的好友支持着我!本人忠心的感谢各位了!

网友(2010-01-08):
9204通病  爱坏1!

武汉天涯浪子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板子一般就坏桥旁边几个电容坏9202,及北桥虚焊。

网友:
可以用RT6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