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拉电阻在电路中一些常见的画法?

楼主(2009-10-07):
昨天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上拉电阻的用法好奇怪

  +5V电压在经过一个三端稳压器在输出+3.3V后,没看到连接分叉只标了一个VCC3SBY的字符,但在电路图的另一个地方看到VCC3SBY接头就说成了“经过一个上拉电阻的符号,然后就说再经过保险电阻R201。。。。就到其他线路去了。
             这是我自己用画图工具画的一个简略图:

     不知道在电路图上面怎么画成那样?
麻烦大虾们多多指点

                         新手上路

网友:
不是说为什么画成那样。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在电路当中是有用的。除了限流的作用外,还有的作用就是:如,电路设计当中需要这个信号在最初的时候是高电平,通过一个上拉可以实现,需要低电平则通过下拉可以实现。还有,假如有些芯的的管脚没用到,而这种芯片的管脚不能县空,则要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2009-11-13):
回复 网友A:

  楼主解释是上拉电阻在主板实物上的用法及用途,这点我很感谢!

     但要是能再讲点在电路图的图纸上面的用法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