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型号为E151FPB开机白屏

楼主(2009-10-07):
DELL型号为E151FPB   明基代加工
故障为开就机白屏,显示器可以开关正常,指示灯黄灯无跳变
  MCU为   FP557
      不知道是不是MCU程序问题,谁有的话希望可以给一份,我试下。。。。谢谢

网友:
你查一下屏上的供电有没有,看一下那个上面的保险是不是爆掉了,是的话,一般是后面那个小的贴片滤波电容击穿引起的,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的多了。 电源板高压板一体板。 看上面有个打了白胶的 电感。因为胶是有弹性的软胶。热胀冷缩后。把这个电感的一个引脚给拔松了。 补焊上就好了。100% 的OK。
               曾经的曾经。这个显示器价值3000多元的时候。我们把这活叫做“一烙铁800的活”可惜当时钱都是给单位赚的。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我修到的是和这个电感相联的一个三级管有一只脚虚焊引起的。问题是开机之后,用一段时间白屏。

网友(2009-12-11):
这个机器我修的多了。 电源板高压板一体板。 看上面有个打了白胶的 电感。因为胶是有弹性的软胶。热胀冷缩后。把这个电感的一个引脚给拔松了。 补焊上就好了。100% 的OK。
               曾经的曾经。这个显示器价值3000多元的时候。我们把这活叫做“一烙铁800的活”可惜当时钱都是给单位赚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非常感谢放在家半年的4个DELL已经修好。建议版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