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框内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07):
红框内是什么意思???

网友:
红框第一行,说明 没有识别出CPU类型,升级BIOS解决.
红框第二行,说主IDE口没有检测到硬盘,进入BIOS设置解决 .

网友:
一个升级BIOS;一个是到BIOS设置硬盘。

网友:
楼主这是怎么截的图啊 手机拍下 然后做桌面?

网友:
谢谢回答我的哥哥妹妹

网友:
楼主这图片拍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呵呵

网友:
bios有问题请升级

网友:
主板不支持这CPU,硬盘没有找到,什么电脑呀?谁配的,碰到打磨的了???

网友:
硬盘是没有设成主硬盘,把硬盘接到IDE1槽跳成主硬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