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机电路原理中有两个问题求教?

楼主(2009-10-07):
在由南桥蕊片组成的开机电路中
1、关于主板开机电路中,南桥蕊片引脚SLP_S3输出的电平信号问题?
   开机时,在按下开机键松开的瞬间,南桥蕊片PWRBTN#引脚接到一个由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信号触发电路触发,SLP_S3引脚输出一个恒定的低电平信号。
             这个没问题
但在关机时,同样是在按下开机键松开的瞬间,南桥蕊片PWRBTN#引脚接到一个由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信号触发电路触发,SLP_S3引脚却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

在由南桥蕊片和门电路组成的开机电路中
2、开机控制三极管Q18在B极接到低电平时,Q18截止?
    我做的个简略图:

我在看电路时看到B极接到有高电平信号过来时,Q18接地,C端及14脚就为低电平,这个也没问题;(在开机过程中按下开机键松开的瞬间)
   但怎么B极接到有低电平过来时,Q18为什么就是“截止”呢?C端14脚就为高电平,主板停止了供电就关机了,非常不解。(在关机过程中按下开机键松开的瞬间)

据以前书中介绍的是开机控制三极管的导能条件是其B极电压为高电平
  所以按道理B极接到低电平时开机控制三极管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啊!!

网友:
回去从新学习三极管的原理吧!答案在那里

网友:
LS正解~~~NPN型管是高电平导通那PNP型的呢~?、

网友:
主机插上电源线后,图上的标有14为高电平,此脚为控制脚,为高的时候主机电源只输出常备电压,拉低后主机电源输出各组电压。Q18的B极为高的时候三极管导通,这时可以把三极管的C和E极当作接通的开关。E极接地自然的C极可看作短路,因此没电压。(在主机电源的内部,14脚的那根线上有串个限流电阻,所以短路后电流也很弱。)当Q18的B极为低也就是关机掉电的时候,Q18不再导通,C极和E极不再连通,14不会被短路,电压升回初始值。

网友(2009-11-13):
强烈感谢

    紫色清风的详细解释,认真学习中....

网友(2010-03-28):
关于主板开机电路中,南桥蕊片引脚SLP_S3输出的电平信号问题?
   开机时,在按下开机键松开的瞬间,南桥蕊片PWRBTN#引脚接到一个由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信号触发电路触发,SLP_S3引脚输出一个恒定的低电平信号。
             这个没问题
但在关机时,同样是在按下开机键松开的瞬间,南桥蕊片PWRBTN#引脚接到一个由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信号触发电路触发,SLP_S3引脚却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

这个问题我同样不解!往大虾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