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APS3005S故障求助

楼主(2009-10-07):
有一安泰信直流稳压电源 型号为APS3005S 有时一开没有加负载时电流就不断的跳动 从0到6A多不断的来回跳动,加上负载后电流一侧就不显示了,只亮个小数点儿,有时候一开机就没有显示,只亮个小数点,有时又完全正常,电压短显示一切正常,本人对这种电源的电路不了解,不知道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这要看AT电源的电流采样方式,是用7107做的还是用别的,另测一下功率三级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
看不懂你要写啥?
是基地买的吗?你按手册上写的步骤使用的吗?你确定是有故障吗?
如果在保修期内建议找客服调换(如果确定有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买的,保修还要寄回去,运费来回要100多了太不划算了,这有什么按不按说明使用啊,就是一个稳压电源表,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故障就是电流表这边显示不正常了

网友:
这倒是提醒了我,用了好几年了,这几天准备有空的时候拆下来看看清清灰,再改下散热,小小检修一下吧,不然哪天真怕了就完了。。。

准备再进个固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