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10-07):
TCL显示器开机时有时会出现图像不全,上面字乱跳,有时开机时就不显示任何文字,黑屏。请问是什么问题,该往哪方面找,
我是新手哦!!!
黑屏

网友:
补充下,有时开机显示正中间出现一条很亮的横线,

网友:
肯定是场扫描出了问题,仔细检查是否有虚焊或者场块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场电路有问题,先补焊,不行再换电容。逆程电容。场芯片周围都要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