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DOS 7.1 网刻问题

楼主(2009-10-07):
现象是服务器以做好了。启动也成功了但是客户机选了LAN 启动。 但是在网络启动那就没有反应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前辈指点一 二 晚辈在这谢谢了

网友:
关键是你的网卡带不带启动芯片,不带怎么设置都没用

网友:
应该带哦版主我 用 诚龙网维全自动PXE维护工具  能进系统但是客户机报等待客服端发送, 在客户机这边还能看到 我的电脑, GHOST. 快速分为4个区之类的。 在这软件里找不到有发送之类的

网友:
若主板是近期的都带 PXE 启动。。。。若网启,有些主板cmos设置比较怪,在第一启动处设置网启,在另外一处还要设置网启支持。。。。。。

网友:
若主板是近期的都带 PXE 启动。。。。若网启,有些主板cmos设置比较怪,在第一启动处设置网启,在另外一处还要设置网启支持。。。。。。
引用 网友A:

那些都设置了的 在 boot 里设置了LAN 启动, 好像在高级设置里还有个LAN 启动和不启动, 但我选了启动了的

网友:
试下换个网卡..

网友:
试下换个网卡..
引用 网友B:

网卡是集成的, 主板也带LAN 启动

网友:
你连客户端的出错信息显示都不给我们看,让人猜呀?

网友:
强烈建议用诚龙网维全自动PXE维护工具,方便。。

网友:
你用老版本的MAXDOS5.8 p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