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5寸液晶显示器 亮几秒后黑屏

楼主(2009-10-07):
开机亮几秒后马上黑屏,关机在开亮一下就黑,屏幕用强光照能看到画面
拆下电源高压一体版 通电测量了 TL1451AC 第9脚与8脚之间无电压
毫无维修头绪,换了一个鼓包的471uf 16V电容也还是老样子。

现在它干脆就不亮了,一直黑着脸,但能看到画面。

网友:
明基的通病哦。。。。呵呵

网友:
直接改根高压板。

网友:
没有现成的材料,只想修好它。

之前客户拿来的时候我用力拍了几下居然亮了,用了大概半个月,今天又拿来了

和上次的故障一样,有点怀疑是哪个元器件失效导致,反正看了半天也没看到有虚焊的。

谁来帮帮我哈

网友:
没有现成的材料,只想修好它。

之前客户拿来的时候我用力拍了几下居然亮了,用了大概半个月,今天又拿来了

和上次的故障一样,有点怀疑是哪个元器件失效导致,反正看了半天也没看到有虚焊的。
...
引用 网友A:

自己已经搞定

网友:
搞定了.也不说是怎么搞定.建议版主杀了他!

网友:
不外是虚焊或电容鼓包

网友:
强烈要求解释怎么修好的

网友:
你这个维修时给自己添麻烦的,为什么这么说,这种故障现象刚开始是:虚焊导致的 估计在高压变压器和推动管(震荡管) 你拍了一下接触好了,是的能用了,已经是虚焊了,你没焊接只是人为外力使虚焊点接触上了 长时间工作后,虚焊点又开始接触不良,在虚焊点上出现打火过流现象,最后有可能导致高压变压器(升压变压器)内部短路以及推动管(震荡管,)对称的损坏,彻底报销,要想修好比较难,一般高压部分配件比较难找,所以我建议 换个通用高压条替换掉原机高压部分,就ok了

网友:
自己已经搞定
引用 网友A:

换了板上全部电容,那个240V的大电容不换,电容换成同一个品牌相同规格的,原值代换上去。

TL1451AC那个IC其实是好的,屏亮了后测试9脚与8脚间的电压也是0V,妈的被PDF欺骗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虚焊引起的,很好修的,把两个C5706换了过后,底板加焊一遍故障100%排除了, 180元入袋OK!!!

网友:
原来 就是换电容!

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广西本土的吗,老乡了。说真的客人不会觉得维修员的技术能值几个钱,最好说换了什么上去,能否介绍下你收费的高招。

网友:
昆山维修    楼主是不是 苏州 昆山人啊?

网友:
IBM 15寸液晶显示器--告訴客人丟了吧,15寸液晶显示器沒人要的

网友:
叫客户不用修了  直接叫他在你那里买一台新的好了  15寸液晶显示器沒人要的    用起别扭  好好忽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