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10-07):
一块老的华擎主板, 478针的 VIA  VT8237的南桥,蓝板子, 点开关排阵开机不复位, 加电后在点下RESET 键 代码正常,通过,点亮,  请教大侠!!!!!!!指点!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怪!
因为有的南桥的复位电路是由电源PG和REST排针发出的复位信号并联后再加到南桥的复位模块上,所以只要有一路,复位模块就工作了。
跑电源8#到南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