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总显示着控制锁 和菜单的

楼主(2009-10-07):
我这里一台三星的CRT显示器每次开机总是显示着什么控制锁 之后又显示着 菜单什么的
这样的出现过两分钟后又自动的消失的 这是 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
面板上的功能键我都给拆掉 还是这样的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CPU又问题了

网友:
几天人都到哪里去了啊   出来帮帮忙呢。。。。。。

网友:
你把按键到CPU线划断  再试试 焊功好的话你可以脱开CPU按键的引脚   这样还有问题多数就是CPU了

网友:
先顺着按键线路看看有没有连接贴片电容 有就拆除 没有就重写一遍程序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路中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没有找到 贴片电容 其他的电容我都给焊开了还是一样的 还是出现控制锁

网友:
难道真像6楼说的程序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两种情况,一种是程序锁死,百度下解锁方法试下,还有一种是按键板上和主板连按键板线的下面有个二极管,取掉就行,别的情况基本没遇到过

网友:
程序问题。重刷就好了。

网友:
没有编程器  和客户说修不起来 还给客户了。。。。。

这东西大大的 看了就怕  所以都没接这种显示器

网友:
三星机器菜单锁住的,先查查7805,7805输出的5V偏高就会锁菜单。。。
有时候三星机器点不亮的,查查7805,坏了CPU 不工作
  三星很多这样的通病(15寸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吗?那就是7805功率小,是不是78L05,换个大功率的,如78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你老手哦   我习惯叫7805这样好记,78L05是有的很小的三极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