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20插硬盘死机

楼主(2009-10-07):
HP6120 不插硬盘时能进BIOS 插硬盘就停在LOGO画面 死机了 按F10进BIOS也进不去 南桥已经换过还是这样 希望遇到过的人能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硬盘是好的吗?刷下BIOS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容易虚焊,如果南桥确实换过,你查查供电,还有打下各信号线的阻值可能会有新发现

网友:
都是南桥脱焊的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加焊下南桥 还有加焊是要当心点别影响到周围的芯片

网友:
6120的没搞过,6130到是遇到过几台这种情况的,都是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6120南桥问题多多

网友:
我对楼猪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水。。。

网友:
硬盘有复位吗?

网友:
好像是NQ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硬盘看看呀/不行的话看看电容呀

网友:
顶起来,我的机器和楼主的 故障是一样的,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
真的假的,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sh刷BIOS看看,刷好过,不行就就南桥啦。

网友: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硬盘与主板接口有没有虚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