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台COMOAQ presario 2500本本怪问题

楼主(2009-10-07):
求救一台COMOAQ presario 2500本本怪问题,现象是开机有显报警,键盘不起作用.硬盘,光驱都拆掉故障一样,内存已换过,键盘也没问题.请求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硬盘

网友:
键盘拔掉开机还报警吗 报警声的规律是?

网友:
键盘拔掉开机还报警,报警声的规律是一直滴滴滴......................的响

网友:
可能是键盘接口电容短了

网友:
我想问下,那些电容可以拆掉的吗,还是就要换掉,我把键盘拆掉,接了外接的键盘怎么也还是一样呢

网友:
可以拆了不要

网友:
不错的~~! 感谢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