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屡烧管子

楼主(2009-10-07):
华硕M2A-VM板子,烧了3次管子、烧的都是上管的同一个管子.每次都是换了半小时后又烧了,这和驱动芯片和电源IC  有关系吗??  管子我现在是上管下管一起9个全换了  ,还要不要IC一起换啊>>>?  北桥有一点热,   现在怎么搞  有知道的大虾指点下..该怎么搞.

网友:
测下上下管G极的波形看是否一致

网友:
电源IC先换个上去。看下铺助IC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像這樣老燒管子 一般要把铺助IC跟管子一起換掉。修過這樣的

网友:
还要看看电感有没有问题,我遇到过电感匝间短路引起的这种故障!

网友:
我 上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换了 旁边的2R2电阻就好了

网友:
换了9个管子后试了几小时 还可以。。可能是只有一相在工作 其他2相没工作。貌似是虚焊问题,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总之 谢谢大家的建议了

网友:
可能是只有一相在工作 其他2相没工作。貌似是虚焊问题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