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上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09-10-07):
X31进安全模式正常 正常进去到桌面的画面就马赛克 显卡北桥内存都换过了 不知道还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
外接一样嘛LZ?

网友:
还是显卡没做好! 仔细查查  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曾见过驱动不对花屏的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后来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如果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话,考虑做个系统
驱动问题也会引起,三星的就会一定要用官方的驱动!去官方下载个驱动看看

网友:
那个别人的X31的硬盘用 也是一样 看来跟驱动也没有关系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线连在一起了。

网友:
我到底在这个帖子留过爪米?忘了诶

网友:
應該是顯卡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换过了 一样的 现在人家不修了 拿走了 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 上次也遇到个这样的 北桥啊 什么全修过了 搞死了 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