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开机的现象

楼主(2009-10-07):
刚看到一台机器,现象如下:

插排通电,不按机箱电源键,全部风扇一起转动。大约十秒左右后一起停止转动。
在这之前曾开壳除尘,大概用的是毛刷之类的工具。电源已更换仍是此现象。power针未短路 reset针未短路

希望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先查主板有没有短路,大致判断是不是触发电路问题,触发电路问题应该是POWER一直保存低电平导致的,所有要顺POWER跑回去即可

网友:
很有可能是 绿线 连着的 三极管坏了,
你式着跑线,跑绿线到 三极管, 跑好了,在测量他的供电。
也就是开机电路

网友:
十分感谢了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