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54针主板C61G维修实例

楼主(2009-10-07):
在回收电脑废品的垃圾店转..看到一块昂达的754针主板..型号为C61G.集成6100显卡..成色大概在9成新左右..正好自己手里有闲置的754针CPU..二话不说买了回来...看了看主板..没有发现掉件现象..上电..触发正常..直接上了CPU..诊断卡无显示..查CPU主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正常..IO有温度..唯一就是北桥上的散热片没有温度..查供电..发现此板北桥供电较简单..直接从4PIN的5V出来..经过一个八脚的控制管..下接二个供电管..量下级供电管电压只有0.9V..正常应该在1.5V左右..再测发现上级管无控制级电压.把二个供电管拆下..再量上级还是没有控制级电压..量这个八脚的5V供电正常..但无电压输出..应该是这个管坏了..仔细一看..这个八脚好象还被人吹下焊过..无奈手中无此管更换..想着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引个1.5V电压过来..最合适的当然就是南桥AGP的供电管了..正好1.5V..将北桥供电管和周边的反馈电路元件拆下..直接让北桥供电中断..从南桥供电拉线..测试..嘿..主板正常跑码了..把显示器接上..有显示了..但很快又出问题了..南桥这个供电管发热特大..一会把锡都化了..怀疑管功率太小..换个大供电管...还是一样..郁闷了..量了一下CPU供电..1.35V..想着CPU型号众多..留有的功率有较大空闲..从CPU三相供电上直接拉了一个电压过来..再测试..主板可以使用了..进BIOS..把CPU供电提高1.5V..这样北桥电压也就达到了1.5V..此板至此修复..装上系统..发了这个帖子...
个人认为这个飞线过主板影响不大..把北桥供电周围的元件全下了..直接以CPU供电来供电...
上图

下面为南桥和PCI-E供电管

下图为故障点和CPU供电拉线
红圈部分元件全下了

网友:
楼主把北桥供电另引一路从CPU过来的电压,恐怕不妥.
估计不久的话,U就会挂了.
再就是楼主说是"最合适的当然就是南桥AGP的供电管了"明显有误导的成分.
我就不明白了,即使是AGP,也是和北桥有关系,和南桥有个P关系.
而且这板也没有AGP槽,望楼主搞清楚再说.

网友:
怀疑灌水贴!真是从南桥拉1.5V过来给NB,直接就烧了,那还能点亮?这个玩样我试多了,乱飞不行的,要是不是灌水那个IC是说明型号?我就不信IC着给NB1.5其他电路就用不上!

网友:
LZ  你是不是想錯了啊!那個電壓不是你說的1。5V的 是1。2V  如果像你說的那樣長久之後絕對出問題。其實那板是通病  一般換掉那個RT9202就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言差异,AGP的供电 也到南桥

网友:
学习了,也是个思路, 不知道是错 还是的对

网友:
能用就是硬道理。估计提高CPU电压会很容易挂

网友:
关键是没有那个AGP插槽      我今天也修了那么一块一摸一样的    是那个mos没双电压   直接换了个9202   双电压有了   但还是不跑数    我按了哈北桥 突然 跑了    我就吹了哈北桥   好了    飞线危险哦

网友:
对呀,有灌水嫌疑!

网友:
有点夸张了 带两个桥 1.5v还不短?

网友:
看来没拍实图大家不是很相信
明天上实图

网友:
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如果是碰到那种有时序的板子,比如北桥供电正常后,才有CPU供电,那就不行了

但是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网友:
今天怒火了
把维修经验贴上来
不是讲你灌水就是讲你吹牛
此板我都扔淘宝上卖了
大家看详细过程
这是淘宝卖的页面

这是交易流程

这是买家收货地址

下面是物流信息

这是评价和详细情况

网友:
这样方法修好的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图还是没有看到,第一次听到这么牛的修法~~

网友:
真牛,有这样的技术不怕赚不到钱哦。

网友:
这样搞下来CPU很危险的 俄,对于CPU来说没一点保险的

网友:
换个9202就好的东西

飞那么多线干什么

还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