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液晶显示器灯闪

楼主(2009-10-07):
我这有一台三星17寸的液晶显示器不亮,电源灯闪,,,原故障是 液晶显示器绿灯闪一下,屏幕隐隐约约闪一下,反复这样,拆开电容鼓了,换完以后,电源灯狂闪,2个8爪有一个坏了,2个8爪是SP8M3我用9945N换的不知道行不行,换完以后不狂闪了,现在是绿灯亮一下。屏幕隐隐约约闪一下,反复这样,不是屏的问题。应该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是那2个8爪换的有问题。不知道9945N能不能带换SP8M3,,,都是在费高压板上拆的,量着没坏。。SP8M3用什么可以带换啊??各位高手帮帮忙,,到底是哪的问题,从那开始查怎么修,给个具体点的维修思路。。。

网友:
开关变压器旁边的滤波电容冒浆了

网友:
电容我看了,没有冒浆,也没有鼓泡的,你有可能把固体胶当成冒浆了,,,

网友:
楼主,你照的好模糊啊,建议楼主先把滤波电容都给换了··,然后加焊高压线路··

网友:
确定是高压板的 换个高压板就是 10多快钱 不要费哪个精力了

网友:
前天碰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  另外电源输出地方820UF 25V  电容鼓了两个。。  换电容后故障依旧
这个板的高压部分被修过。。。就直接加了个四灯的高压条。。故障解决

网友:
查12V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液晶我修上千台了,电容爆了以后,SP8M3必烧,可用4606M,4503M代换在原装INTEL主板或者笔记本的电路板里有多可以拆.

网友:
楼上的,4606m好像是一种排阻吧?
sp8m3代换: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7962-1-1.html

网友:
换两灯的高压板
10钱超省

网友:
4606可以代换     能修还是尽量修好   维修维修  重点就在修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换了一个高压板。哎!换一个4灯高压板要了我60元,,SP8M3和4606等等可以互换吗?
还有一个问题问问大家。高压板和电源板是集成在一块的,换高压板的时候,断哪个脚啊?是12V吗?这种高压板我没怎么改过,

网友:
接个通用高压条试啊 如果还一样就要考虑是否三星通病MC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