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是不是BIOS坏

楼主(2009-10-07):
一块昂达N61GT,刚拿过来的时候不触发,修好可以触发但不跑码。检测个电压正常不跑码,想刷BIOS但刷不了,没次到12%就出错。是不是BIOS芯片坏

网友:
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上,是BIOS芯片坏了,这主板是W39V040FBPZ,,没有这BIOS芯片,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可以代换。

网友:
你手中没有多的BIOS块吗,用其它的试试!

网友:
bios芯片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坏的,我是从cih病毒那时走过来的,现在cih应该很少了。基地在工厂呆过的人很多。可以问一下他们bios损坏的几率有多大。月饼-心地飞翔出来讲一下吧,欢迎

网友:
有多余的BIOS芯片,可就是没有这种型号,有几快W39V0404FAP还有W94的

网友:
应该不是     是不是线线没插好嘛  可能是你那个刷bios的架子没接出好   我也遇到过

网友:
39系列的就行,不用同牌子吧,打个比方华帮39F020我用SST39F002代,我是这样搞滴,晒锅这种问题换个就知道啦,不用上这里来问吧?

网友:
用镊子刮刮BIOS的引脚。。只要容量一样都可以代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编程器支持不好。

网友:
BIOS芯片坏的不多啊

网友:
应该是编程器的问题,还有转换座子的问题,我以前的编程器就像你说的一样

网友:
你先找个只要是512M的就可以装上去看下

网友:
估计编程器有问题,楼主的是什么牌子的编程器?

网友:
多的擦几次、应该能行

网友:
这是啥牌的编程器呀?

检查空出错,没法清空吗?如果是,换块同样的BIOS芯片试

网友:
~~~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