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天掉网四五次~

楼主(2009-10-07):
一个朋友年初买的电脑,AMD5000+,华硕M2N主板,金士顿2G-DDR800,9400GT,ST160G,金河田机箱电源,LGDVD,集成声、网卡,最开始她家住一个老式小区,ADSL拔号上网老是掉线,电信的给换猫,查线,还是要掉,搬家到另一个小区,还是要掉,一天掉网四五次~*过滤*期间把电脑抱到我这里来,用路由上网,开机三天三夜挂游戏,没有掉过。抱她的电脑回来的时候把我的一台2500+的512M电脑给她先用着,结果她天天看电影,种菜,玩QQ和游戏,一次都没有掉过。

于是我重装了一个8139的新网卡在她的机子上,抱去换上不到五分钟,又掉了。再把老电脑换上,没事。

哪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系统做过N种,N遍~!

网友:
其他先别想!首先换个8139独立网卡测!(把集成的COMS下禁了)正常了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回版主:我用了个新的独立8139测试,还是要掉~

网友:
既然你系统 都 做了,排除病毒
那就是你的集成网卡的事情了!
要么是网卡那个接口 接触不好! 网卡晶振,芯片,或者旁边的一些元器件!

网友:
一天掉网四五次
-------------------------
我还以为一分钟掉4、5次呢。。WIN系统连续开机的情况下,一天重启4、5次也算正常吧?

网友:
我们几个玩游戏的朋友,一周只有周四才关机,系统维护的时候电脑才休息,一周间不关机,不重启,但网也不会断。

况且她的电脑在我这里用路由就不会掉~

网友:
在这里我们谈技术,不谈钱,小沈阳都说了嘛 ,不差钱的~

要换主板我也想知道主板哪里的问题,是不是我有点太贪心了~呵呵~~~~

网友:
补充一点:系统做过N种,N遍~!
------------------------
有可能一次都没装正确。

在这里我们谈技术,不谈钱,小沈阳都说了嘛 ,不差钱的~
-------------------------------
那就弄个光纤到户,断了就找电信部门投诉,1年可能只断几次,主要是看天灾了。基本不存在断线了。

网友: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我的也是掉网,经常的掉了就难得连上。(打电话报修,强调线路无信号。已经修好了 )

网友:
(ADSL拔号上网老是掉线,电信的给换猫,查线,还是要掉,)机器没有问题,就是 网的问题

网友:
换个别的主板再试

网友:
补充一点:系统做过N种,N遍~!
------------------------
有可能一次都没装正确。

在这里我们谈技术,不谈钱,小沈阳都说了嘛 ,不差钱的~
-------------------------------
那就弄个光纤到户,断了就找电信 ...
引用 网友A:

版主开玩笑挺厉害的哦~

网友:
换个别的主板再试
引用 网友B:

主板肯定是要换的,我主要是想知道原因~

网友: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我的也是掉网,经常的掉了就难得连上。(打电话报修,强调线路无信号。已经修好了 )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提过,我把她的电脑抱回来,她用的我二手电脑的时候从不掉线,可以排除信号的问题~

网友:
期间把电脑抱到我这里来,用路由上网,开机三天三夜挂游戏,没有掉过。
---------------------------------------------------------------------
难道这个还不能说明她的电脑在你那里上网没问题吗!

网友:
还有,对于ADSL拨号的线路来说,一天掉10次也不算啥,拨号网络的设计本来就是给不需要“十分稳定”的用户用的。
要不掉线,你用固定IP专线。这个可保证少掉线,如果你和银行等部门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的话,用光纤专线吧,保证一年不掉几次。

网友:
先把网卡降成10M,把网卡的电源管理的模式改改

网友:
先把网卡降成10M,把网卡的电源管理的模式改改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方法我以前修广电的网的时候用过,而它那个是一点都拔不上,而改成10M就可以非常流畅地上网,而且不掉。

电信的这种情况我以前也是遇到过的,换相同型号的主板都不管用,硬生生地加块8139在PCI上才能正常使用,而这回这个就是加独立的8139都不好使了。

网友:
在BIOS里把集成网卡关了~~~

网友:
我以前不掉线的 ,换了 个线就老掉线,叫人来修了 的 ,现在不掉线了(你的机子的有问题,还是网的问题呢?怎么判断呢)

网友:
让她装个路由器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掉网很正常的,线路衰减很多原因

网友:
楼上的朋友,首先谢谢你来帮我;

掉网正常的话为什么她用我的二手电脑就没有事呢~

网友:
你的华硕M2N主板的板载网卡引起的,估计被雷劈过,半死不活了,接猫就掉线,接路由器有时就好,有时候板载网卡还是会影响后加的PCI独立网卡的,需要把板载网卡芯片,晶振,24C02或93C46存储器都拆了,再上8139 PCI独立网卡试试。我还有个疑问,你说过**期间把电脑抱到你那里,用路由器上网,开机三天三夜挂游戏,没有掉过,那你有没有试过在你那用ADSL拔号上网,不用路由器,看看会怎样?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被你自己搞的异常复杂。
到底是网络线路的原因,还是你的主板的原因?
看你搞了这么久,都没一个明确的结果。
答非所问,描述故障又是自相矛盾。。。

网友:
电信的这种情况我以前也是遇到过的,换相同型号的主板都不管用,硬生生地加块8139在PCI上才能正常使用,
----------------------------------------------------------
这个情况只这两个可能:1、板载网卡坏了 2、你没装对板载网卡的驱动或软件配置

网友:
一天才四五回啊  说不定 他用你的电脑的时候 人品好呢.就不掉了也..

网友:
我以前不掉线的 ,换了 个线就老掉线,叫人来修了 的 ,现在不掉线了(你的机子的有问题,还是网的问题呢?怎么判断呢)
引用 网友C:

学习网络基础知识,掌握几个简单的命令:
PING
IPCONFIG
NETSTAT
。。,。
论坛里有相关的介绍。

网友:
另外我不懂“掉线”这个词,请用更准确点的词来描述问题。
比如:在网络不通的时候,用PING 命令测试 自己、网关的结果。用NETSTAT 显示当时的网络状态。。。等等。。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被你自己搞的异常复杂。
到底是网络线路的原因,还是你的主板的原因?
看你搞了这么久,都没一个明确的结果。
答非所问,描述故障又是自相矛盾。。。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描述欠佳:
首先,我在开篇就已经明确说明了,不是网络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我只是想要知道主板上什么地方出问题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另外我不懂“掉线”这个词,请用更准确点的词来描述问题。
比如:在网络不通的时候,用PING 命令测试 自己、网关的结果。用NETSTAT 显示当时的网络状态。。。等等。。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掉线情况重新描述一下:在掉线的一瞬间,ADSL连接自动弹出一个窗口“连接已断开”,同时出现的还有屏幕的右下角本地连接的红叉。然后再看modem,LAN指示灯熄灭,如果不重新启动电脑,ADSL连接是连接不上的,必须要重新启动电脑后方可再次连网。

网友:
你的华硕M2N主板的板载网卡引起的,估计被雷劈过,半死不活了,接猫就掉线,接路由器有时就好,有时候板载网卡还是会影响后加的PCI独立网卡的,需要把板载网卡芯片,晶振,24C02或93C46存储器都拆了,再上8139 PCI独 ...
引用 网友E:

看来我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主板维修~

网友A:
我指的掉线情况重新描述一下:在掉线的一瞬间,ADSL连接自动弹出一个窗口“连接已断开”,同时出现的还有屏幕的右下角本地连接的红叉。然后再看modem,LAN指示灯熄灭,如果不重新启动电脑,ADSL连接是连接不上 ...
引用 网友F:

就是集成网卡问题,和我那NF3的芯片板一样,上网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我现在用的是8169的千M卡.

网友:
各位朋友,这台电脑换了新主板依然掉线,今天晚上我去给她换了个350W的电源,观察中~有结果肯定回复~

网友:
板子不过关

网友:
换了电源,到目前为止没有再犯~

网友:
难道是电源的问题
引用 网友G:

今天还是没有犯,周一打电话再问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确诊了~

网友(2010-08-26):
这不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个聋哑女孩的电脑么,你小说编的挺好啊,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