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今天修到一台IBM X31笔记本,可以触发,CPU电压,2。5V,1。25V电压正常,但是1。8V,1。2电压没有。查了工作条件供电正常,ON信号没有。换了1845后故障一样,后来把IBM芯片也换了。北桥正常。。。但还是不出1。8V,1。2V电压。。。很郁闷。。。看看那位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修过几次这机是电熔问题。

网友:
1845边上的几个电容我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师兄,你这个板的ON信号控制1R2和1R8,还控制东芝芯片的64脚,你最后测一下这个ON信号的对地阻值,以判断它是否有短路,如果不短路,你就拿掉R994,飞3。3V到ON信号端,看电压能不能出来,不出来就要从负载部分入手了。

网友:
r994是3MON吧,好像1845的ON信号是R991吧

网友:
北桥缺电压吗?

网友:
1845的反面也有一个电容也是一个滤波电容  要一起换  你换换试试

网友:
我这里查图纸,U47芯片的1R2 ON信号与U57芯片的1R8 ON信号都是由3M ON信号控制的。中间是通过R994分出几路信号送出去的。你再仔细看看图纸,看看是你的图纸错,还是我的图氏错。

网友:
1845上面那个滤波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
追一下ON信号

网友:
IBM的机器修的少 不知道怎么修 ASUS的道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