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进不了BIOS设置!

楼主(2009-10-07):
东芝A50进不了BIOS设置!开机后停在启动项选择界面不动了(中间有个大的TOSHIBA图标 ,下面是硬盘,光驱等启动项),按任何键无反映。机器拿过来是无触发的,换了开机芯片能触发但停在启动界面进不去。考虑是开机芯片故障或者BIOS程序坏,或者南桥挂了。有修过类似机器的大虾说说,感激。。。。。。。。。

网友:
也有遇到过这种   下面有几个图标   不过我进了一遍也没有找到BIOS       就直接从光驱启动   装系统后把系统盘拿出来     后面就没有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