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开机掉电

楼主(2009-10-07):
这台机器开机电流到0.8A时掉电,这种机器都遇到几台了,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有没有修好过的朋友?
掉电

网友:
插上电源时没有待机电源,按开机键后电流到0.8A时掉电,掉电后电流到0.03A,有待机电流了

网友:
掉电以后,3v 和5v 还有吗,其他的电压你测一下再说,什么也没测你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我来凑个数。。
最好能提供一些板子的具体信息

网友:
ASUS的机器插上电源没待机电流好像是正常的,掉电后有待机电流,应该3V,5V还在。掉电你测测有没有缺电压或是CPU插好没有

网友:
这款机器,你用数字电源,是看不出待机电流的啊

网友:
掉电后3V,5V正常有的,没有其它电压,CPU,内存都插上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一模一样的故障。说明一下:刚通电没有待机电流是正常的,开机后掉电待机电流0。03也是正常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掉电。在没掉电的时候测得各电压都出来了。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有没有修过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图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没待机电流,是0.00几A,所以三位显示没显示出来。

网友:
我也觉得是通病,不知道谁修好过,说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看北桥,内存的供电,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没检过去啊

网友:
以前修到过华硕其它机型内存没过引起掉电的,楼主留意下

网友:
电流到0.8应该是内存引起的掉电

网友:
0.8几掉电是上了CPU 内存的情况下吧,抓不到内存是会掉,看看VCORE电感前端有波形没?

网友:
海辉科技
学习了,以后碰到可以做参考!

网友:
今天刚遇到一台也是这样的情况,加焊了北桥就好

网友:
我感觉是有电压出不来,前面电压出来后被收回,这个要定位测量看出来的是哪些电压,缺的是哪些电压,
待机估计是正常的,出不来的电压可能是大芯片的电压,好好测测吧

网友:
是的,多数在这个电流下掉电时北桥问题,先加焊北桥

网友:
掉电前有没上过电?哪路先掉?可能有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