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请大家讨论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请教个问题吧,一台明基台式机,上网拨号总是提示--错误678远程计算机没有反映----

以为是网卡的问题,将主板集成的网卡屏蔽掉,上了一块PCI 8139网卡,拨号还是这样的问题,仍然上不了网,系统也重新装了。线路没问题,我用本本可以轻松的连到网络,请问这个问题大家谁遇到过,帮忙解释一下!

PS:他家是电信的网络,直接在外面的接线盒里接的网线进户,肯定不是MODEM的问题,因为本本就可以连接到网络!!

网友:
台式机的网线有没有问题?本本可以上,是不是把台机上的网线拔了插到本本上?

网友:
你看下把板上网卡拆掉再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打PCI阻值。看PCI槽有无短路

网友:
可能是应用软件的冲突,卸除“雅虎助手”、杀毒软件或者防火墙之类的看看,

网友:
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我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一般重新建连接  就好了
有的还出现在别的地方好使就是在家不好使   一般让电信的来该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答2楼问题:网线没问题,本本和台式机器 用的同一条网线!
回答3楼问题:你说的方法我正准备试,我也认为是主板上的那网卡在搞怪!
回答4楼问题:系统是重新安装的,没有任何垃圾软件和杀毒软件!
回答5楼问题:PCI槽当然换过啦,就是不好使,呵呵!
回答6楼问题:你说的方法我也做了,建立了新的连接没好使,电信的人来说可以上网没问题,也没调啥玩意就走了

回答7楼问题:谢谢你找的资料,但这个有点太理论了,呵呵 ~~~

顺便再说说,今天早晨来,我又换了新的8139网卡,连路由都上不去,哈哈,怪哉~!~~

拆集成网卡芯片先了~~

网友:
你的机子不是集成网卡的问题,你现在的本子可以上,台式的上不了是吧!
              它现在还有报678的错误么?
            那就是你的台式机物理地址错误了,要开通网络的电信人员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集成网卡芯片坏了,我将网卡芯片拆下来用8139网卡就 OK了,下一步就是换一个网卡芯片试试看好使不,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
怎么把帖子改成已经解决啊,没整明白呢,各位谁帮个忙研究一下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