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45GZM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0-07):
从朋友那得到一块双敏UP945GZM的主板,网卡芯片己拆掉估计是雷击了.上电测试全板无复位,测复位键电压正常,短接复位开关主板各复位点无变化.顺复位开关跑线到F71882FG芯片,初步怀疑是这个芯片坏掉了,望网友指点一二.

网友:
雷击的有百分之九十桥挂了,打下PCI的AD阻值看下

网友:
F71882FG芯片 i/o  如果是复位灯常亮的那中!建议先全面检查电压!是有电压无法拉低也不论到I/O

网友:
先查下  各部分供电 正常不?

网友:
雷击的取了网卡没复位,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