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200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10-07):
上电自动开机,不能关机,无内存供电,主供电IC发烫,CPU核心电压1.51V,请高手指教一下维修思路,感激

网友:
请高手指教一下维修思路,感激

网友:
无内存供电,不跑码可查D31,D32,Q110.两个二极管损坏会造成不跑码,是通病。如图: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呀

网友:
D31 D32正常两端电压为3.37V Q110供电为3.37 控制极无电压 R362一端是5VSB,一端无电压,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I/O坏了

网友:
D31拆下来量了,再检查Q31那个431,R362 一K的电阻有无开路,检测下Q110 G极是否对地短路了,如果短了,只有Q31和EC51了。

网友:
Q31卸了,内存2.5V和1.24V出来了
按上Q31.内存无电压

网友:
等待技嘉专用IO中,结果会及时更新的,感激各位师傅

网友:
为什么Q31卸掉以后,内存电压出来了,按上内存电压没有了,希望高手解惑

网友:
很有可能是Q31的A和C脚短路,拉低了Q110的G级,Q110不工作,无电压输出。
Q31没问题就看下它R脚的R768和R769。

网友:
是Q166 Q167拉低了R362后的5VSB,颠倒位置或者取下Q167以后,再换上技嘉专用GB的IO,主板修复,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机器客户已拿走,再发个帖子

此板已修复,再发个帖子

网友:
2N7002就是702场管       =60V180mA5Ω300mW PHILIPS NPN-GDS

MMBT2222A就是T04或W04=40V200mA250mW       NPN-BCE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上,如何代换

网友:
那个是通病  我一般多是把内存供电的那个MOS管拆了  接个二极管给内存共电  二极管的正极接3。3V
负极接内存的共电点脚。
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的压降是0。7V  正好就是2。6V了 可以满足内存供电。
不过你说的那板虚汗的多 我一般多是不修的

属个人意见 谨慎参考

网友(2010-02-04):
先修内存供电,然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