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C100大家来看看,有经验的朋友支个招

楼主(2009-10-07):
一以ACER TRAVELMATE C110的机器,就是屏可以旋转的那种。故障是有时点不亮。
插外接电源时有待机电压,3D3V_S5,  5V_S5正常。点不亮时机器能触发,3D3V_S5经一开关管转成3D3V_S0时,3D3V_S0这一路电压会降到2.3V左右,3D3V_S5也会被拉至2.3V。其它各电压正常

本以为3D3V_S0这一路有短路,直接烧机,先断开U33,在U33的S极处接入3。3V电压,结果南桥因缺电压(1.5V)会发烫,遂放弃。和3D3V_S0相连的元件太多,要一一断开测试,工程太大发,没搞。测U33的S极对地阻值,在正常时和出问题时都是一样的580,应该不是有短路的件吧。没辙了,把各电感,TPS5130补焊了一遍,故障依旧。

后来,想起在试的过程中,偶尔有几次没测到3D3V_S5和5V_S5。当时以为是插头没插好,重插又可以了。检查插头,没的接触不良的情况,于是就不停的插插头,按开关,测电压,拔插头,插插头…………终于又有一次3D3V_S5和5V_S5不出来了,测33脚电压输入,20V正常,31脚参考5V输出也正常。测5脚13脚,都有5V电压。查表测对应的管脚,5,10,11,12,13的状态和下面打红圈处的对应

也就是说,3D3V_S5和5V_S5应该出来了,但现在是没有。难道TPS5130坏了或是外围有问题?测外围电路没发现问题,把插头又拔插了一次。这时3D3V_S5和5V_S5又出来了,再次测5,10,11,12,13脚,电压和刚才是一样的。
到这里,我就认为是TPS5130性能不良,导致3。3V输出带不起大电流负载???。决定换一片,不过这东西在本地找了半天没找到。寻找中……
各位朋友,所有能说的我都说了,也不知道我认为的到底对不对。大家有没有不同的见解,都说来讨论讨论吧。非常欢迎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
顶一下。怎么没人发表点意见呀,心头正慌着呢

网友:
最新进况。换了TPS5130(换之前能正常开机),能正常使用。连续开机5小时左右,突然掉电。测3.3V又被拉低至2.3V。看来不是5130问题。
新情况,用电池开不起时,在远离电源的位置有很小的嘨叫声,用适配器开不起时则没有这个现象。声音很小,不能准确定位。
没招了,有没有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

网友:
你没换个U33看看

网友:
U33无引脚接地,出问题时U33是完全导通了的,D,S端的电压都同时被拉低且D,S间无压降,U33无发热。所以U33应该没问题,没有怀疑过它。
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上的朋友。死马当作活马医,明天换个试试看

网友:
会不会是与3D3V-S0相连的C294漏电,建议查一下。

网友:
与OK板对照,各电压输出点的阻值完全一样。没有找到毛病,给客户换了一块板。坏的板留下来慢慢查,有结果了再来诉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1.首先把U33的漏极断开,再上电去量一下3D3—S5的电压,如果这个电压是正常的,没有被拉下2.3V那说明前段是好的。
      2.在以上是好的情况下,看来你得逐个逐个的断开现3D3-SO有关的负载了。

网友:
其实也是量一下那U33,看一下他的控制级的电压变化,你说看表看有没有3V 5V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认为有MOS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