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停蜂鸣叫

楼主(2009-10-07):
IBM的本子,在按下电源键就不停的叫,好像叫了15声左右又能进入系统...
哪里问题?搞死人了

网友:
是不是时间 报错

网友:
光驱没装好,IBM光驱插槽那里有个小开关,你把光驱拔出来稍微用点力再插进去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  还有就是电池没电了也会叫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过硬件啊,没有的话,把电池拆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