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GA-8IRX跑26 不显示 电压都正常,会不会AGP槽问题 请教高手提示
不显示

网友:
我也认为是有问题 我换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
广德星
我换了AGP槽 还是一样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技嘉的跑26不显,我换过时钟ok

网友:
还有一种是北桥跟AGP有关的部分损坏了,或是脱焊也会引起这样现象

网友:
前天一块科迪亚,型号我忘了,代码能全部跑过,就是不显示,加焊过北桥,CPU座,换IO无果,修不好,电压都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先打一下AGP总线各信号。

网友:
AGP工作条件、刷BIOS、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