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双WAP路由上网 为什么老是会断网

楼主(2009-10-07):
双WAP路由上网 为什么老是会断网 大概50台机左右 两三天有断网 求助
求助

网友:
一个一个查,用断开法查~~~

网友:
不知道你双WAN是什么线路 转发规则设置有没问题 也可能内部某交换机不稳定引起风暴 也或ARP原因。。

网友:
建议LZ用单WAN线路来试试,如果还有这问题,那多半是干扰问题,只能用断开法来试,有时是电压问题,反正要查的很多,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