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内存,南北桥等供电问题?

楼主(2009-10-07):
这里是故障讨论区,我这贴本应该不在这里发。但是无奈没地方发。
我还是个超级菜鸟,,如题。CPU,内存,南北桥供电是不是都各自有一个电源IC管理,然后通过MOS管向他们供电的。?只要他们供电有问题是不是就查电源IC,MOS管这样的思路呀?未入门的菜鸟希望不要见怪

网友:
有点复杂              ...........

网友:
这种贴子是很难回复的!要靠自己领悟!不是说一下就能学会!建议新手区去多看看

网友:
简单 的说可以像你这么说的理解,你说的像一个框架,不过在这个框架可能有些细微的变化调整等等~~

网友:
有很多电压都是转换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