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楼主(2009-10-07):
T41用电池进系统自动休眠,用适配器蓝屏。一起用可以进系统,一拔掉外接电源也是一样休眠。不用电池用适配器亮低电压指示灯

网友:
pmh4 和H8换了都不行

网友:
t41的问题还是好修的资料多么

网友:
自己搞定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后果会如何呢?你猜

网友:
系统坏了,重装系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