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资料汇总发布区

楼主(2009-10-08):
论坛显示器版块一直都是以显示器为主,现在液晶电视非常流行.欢迎大家上传液晶电视相关资料.

彩电知识介绍

1. 环保电视的标准一般电视都有辐射,其中X射线辐射对人体有害。国家对彩电的辐射要求是0。5毫伦琴/小时。对环保彩电的要求是0。07毫伦琴/小时。所以低于国家标准,彻底消除辐射伤害,的电视机称之为环保电视。
    2. 黑底显像管黑底显像管是在各显示像素之间涂上黑色的材料而制成的。这样使图象在黑色的底色下显示更能衬托出鲜艳的色彩,图像对比度增强,更加清晰。
    3. 数字电视和数字化电视数字电视:是能接受和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视机,是和现有电视机完全不同的一种新型的数字视听设备。数字化电视:是在普通模拟电视机中使用了部分数字化处理技术,从而使电视的音响效果及图像效果相对提高的电视机。
    4. 数字电视和模拟电视的主要区别是数字电视技术是综合当今电视技术,图像和声音压缩编码技术,数字传输计算机技术,显示器件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多种新技术成果结晶的一门高新技术,数字电视和现有电视在接受方面,都不一样,现有的电视都不能接看数字电视节目。
    5. 黑电平延伸使黑的更黑,白的更白,提高黑白对比。
    6. 蓝电平延伸加深电视蓝色柔和色调,提高人眼的适应程度。
    7.梳状滤波器
    是一个亮色分离的器件,采用数字分离的方法,形成梳齿状的频谱,实现亮度和色度分离的方法,彻底避免亮色干扰,提高了图像的清晰度。
    8. 动态聚焦电路是指在电视机图像成像时,不单独在中央进行聚焦,而且在四角也进行聚焦,从而保证了中央画质和周边画质的统一。
    9. 数码100HZ100HZ即运用了数码技术,每秒钟扫描100幅图片,为普通电视的两倍,使画质更佳顺畅稳定的同时避免电视画面闪烁带来的人眼疲劳,即使长时间观看电视眼睛也不会疲劳。10.数字AFT技术数字AFT技术,能够自动追踪,随时捕捉电视信号的微弱变化,并及时修正台偏引起的电视节目质量问题,保证图像清晰,节目不丢失。
    11.电源软启动
    即采用电源缓冲电路,有效抑制开机瞬间对电源电路的冲击,使电源平稳启动,延长电视机使用寿命。

网友:
12.AV输入、AV输出A(AUDIO):音频声音信号。V(VIDEO):视频图像信号。AV信号是音频声音信号和视频图像信号的合称。AV输出是把电视机接收到的声像节目传送给录像机、、监视器等电器设备。
    13. 输入端子(高清晰输入端子)输入端子就是将亮度信号和彩色信号分开输入的五芯插孔。具有S输入端子的电视机,能够避免量色的干扰,提高清晰度。AV输入是把外部声相信后传送给电视机播放。例如:游戏机、VCD、LDDVD录像机、摄像机的图像声音在电视机上播放。
    14. 超黑显像管是一种降低光线透过率的技术,使显象管呈现黑色,超黑显像管可以大量吸收外来光线,减少反射,使图像柔和清晰,减轻对人眼的刺激。
    15. 电视制式:PAL制(逐行倒相正交平衡幅制)主要用于中国,香港地区。其彩色副载波频率为4。43MHZ,场频50HZ。NTSC(正交平衡调幅制)主要用于日本、美国等国家。彩色副载波频率为3。58MHZ,场频60HZ。SECAM制(顺序调幅制)主要用于英、法等国家。是一种调频方式。伴音制式:D/K制式:伴音载频6。5MHZ;中国使用该伴音制式。I制式:伴音载频6。0MHZ;香港使用该伴音制式。BG制式:伴音载频5。5MHZ;俄罗斯等国家使用。M制式:伴音载频4。5MHZ;日本、美国使用该伴音制式。丽音制式:MICAM-I,也称香港丽音,是种数字立体声伴音广播,伴音质量达到CD唱片水平,我国在没有制定规则之前就沿用此制式。NICAM-D/K,我国新规定的丽音制式,和香港丽音不兼容。
    15.环立体声、AV立体声、超重低音、扩展型重低音环绕立体声:是对普通的电视伴音进行处理,使两路声音信号中幅度和相位有一定的差别,使观众听起来有一种环绕立体声的感觉。
    AV立体声:电视在AV状态下的立体声超重低音:加大低音的音频输出功率,使电视的伴音具有强劲的震撼效果,一般具有超重低音的电视都有单独的重低音喇叭。扩展型重低音:是一种模拟的超重低音,一般这样的电视不具有单独的低音喇叭,是通过左右声道发出来的。
    16. 变频彩电变频彩电就是把普通电视PAL信号,场频50HZ变为60HZ,行频由15625HZ提高到18750HZ的扫描格式。利用强的处理芯片,消除画面闪烁,使图像更加稳定,是真正的数字处理电视
    17. 变频电视的优越性变频彩电采用了专业影像接口,使亮度、色度、左右声道的信号分别输入到电视机的显示电路中,减少了对信号调制和解调造成的信号衰减问题,使图像还原更加逼真,并且使电视机扫描线比普通电视提高了一倍,达到1050线,是DVD的最佳搭档,将DVD的画质发挥到极顶。人眼对图像的闪烁48。2次/秒,并可发觉其闪烁,长时间收看会使眼肌缩,疲劳加大,会影响视力,尤其对发育期青少年视力伤害特别严重,而普通电视所采用的50HZ场频,即每秒展示50幅图像,接近人眼临界频率,容易对人眼视力造成伤害。而变频彩电,使扫描频率加高,消除50HZ显像屏率低而引起的图像闪烁,并同时使用内置行间消除等数码技术,彻底解决了普通电视行间抖动,图像不稳定等缺陷,使收看电视节目象看相片一样清晰、亮丽。人眼在收看过程中绝无疲劳的感觉,对势力不会造成伤害。

网友:
电视制式

电视制式: PAL制(逐行倒相正交平衡幅制)主要用于中国,香港地区。其彩色副载波频率为4。43MHZ,场频50HZ。

                  NTSC(正交平衡调幅制)主要用于日本、美国等国家。彩色副载波频率为3。58MHZ,场频60HZ。

                  SECAM制(顺序调幅制)主要用于英、法等国家。是一种调频方式。

       伴音制式: D/K制式:伴音载频6。5MHZ;中国使用该伴音制式。

                  I制式:伴音载频6。0MHZ;香港使用该伴音制式。

                  BG制式:伴音载频5。5MHZ;俄罗斯等国家使用。

                  M制式:伴音载频4。5MHZ;日本、美国使用该伴音制式。

                  丽音制式:MICAM-I,也称香港丽音,是种数字立体声伴音广播,伴音质量达到CD唱片水平,我国在没有制定规则之前就沿
                                     用此制式。

                            NICAM-D/K,我国新规定的丽音制式,和香港丽音不兼容。

网友:
世界各国及地区电视制式与频道

网友:
明基液晶电视维修技术手册

网友:
T621_V3规格书

网友:
TCL LCD47K73-MS88液晶电视原理图纸

TCL LCD47K73-MS88液晶电视原理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