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下午修了一台神州一体机,型号:嘉禧350D,整机图片及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09-10-08):
昨天下下午修了一台神州一体机,型号:嘉禧350D,整机图片及维修经验分享!!!

先来看看整机图片及拆机的相关图片:
1、
     打开外壳后盖后的样子
2、
     外设接口及电转接口特写
3、
     一体机底坐特写,把底板拿掉里面就是硬盘和光驱了
4、
    电源接口转接线头特写
5、
    打开后铁板壳的样子
6、
   此一体的整个内部主板结构
7、
    内存供电部分特写
8、
    液晶驱动板特写
9、
    CPU部分特写
10、
    CPU供电部分特写
11、
    液晶驱动板与主板的连接线及接口等
12、
    此机修好后进系统后的样子
13、
    整机外貌特写
14、
    前面板配置标签特写
15、
    一体底座部分特写

此一体机用提CM1.73的笔记本CPU,由于是用的笔记本CPU,所以CPU供电只有一相!感觉不像是台式机就像是一般变味的笔记本,主板架构也不像台式机的更像笔记本准系统的组装!此机缺点本人感觉散热不行,折开维修时主板及液晶板上95%的6.3V 1000UF电容鼓包了。
故障及维修分析:
同行送修说是屏幕花屏,不过在我点之后是不开机!
动手拆机比笔记本稍好拆点但又比台式机难拆且螺丝多~~
拆开后看到数量如此之多的电容鼓包,先包电容,换了有16个~~
然后用诊断卡开机后发现SYS灯不亮,此灯不亮表示系统没有工作且主板缺少相关的供电一般为CPU无主供电,电源发出来的电源已全有(5V,3.3V,12V等)
由于之前修过一台神州的台式机也是用的相似结构的主板,CPU主供电芯片用的也是一样型号的,之前那台是全板工作电压都正常,就是无CPU主供电,后来加焊CPU主供电IC修复!这次我以为是通病,加焊CPU主供电IC无果,然后测试全板工作电压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才0.4V,上拉电压才0.2V,看来问题是出在内存供电不正常上,导至CPU供电IC不工作!
内存供电结构是RT9202来控制一组场管来产生内存的1.8V主供电,在板测量内存管电管不坏,测RT9202的第1脚(BOOT)为5V,2脚(UGATE)为0V,3脚(GND)为0V,4脚(LGATE)为0V,5脚(VCC)为5V,6脚(FB)为0V,7脚(OCSET)为4.5V,8脚(PHASE)为0V。

此芯片的正常工作条一是7脚为高电平,二是主供电,两者都满足了,可是没有控制电压输出,由此判断T9202本身损坏~找一个T9202换上后测内存主供电1.8V出来了,上拉电压也正常了,CPU主供电也出来了~~~至此此板维修结束!!!

网友:
爆电容好像是HASEE特长。。
二十多个是最高记录好象也是HASEE创造成的,,

网友:
神州的一体机就爱坏电容,特别是北桥的电容

网友:
我上次修 了一个这样的机器是cpu坏了

网友:
CPU坏的不多 好像9202坏的很多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RT9202坏的机率蛮大的不光是这种板子,别的品牌的板子也这样,可能是RT9202可靠性不行!!

网友:
暴浆电容就属于他的专长,不过我喜欢,好修,换了就好

网友:
哦也修到了  是内存接触不好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接触不好,这么好的运气啊~~我的是内存供电坏了导至CUP供电不工作,导至加电不开机!!!

网友:
板工作电压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才0.4V,上拉电压才0.2V,看来问题是出在内存供电不正常上,导至CPU供电IC不工作!?一体机每看过呵呵

网友:
没有看过我这不是图文并貌的给你看了吗!!!呵呵~~~

网友:
没有修到过,但愿对我以后有点帮助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是不复位,后看到NB旁边的一个电容鼓了,换了就好了。。。。哈。。。。

网友:
多爆点电容,好修

网友:
看样了,此板和台板差不多,第一次看一体机板子,没想到就是台机板子啊!!!

网友:
像个怪胎吧,有台式机的成份也有笔记本主板一些成份~~~

网友:
这神州的板子,在我这里十块里面有九块都是换电容,是啊神州的特容易爆电容,还有RT9202IC也特别容易坏。

网友:
RT9202坏的机率蛮大的不光是这种板子,别的品牌的板子也这样,可能是RT9202可靠性不行!!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感觉什么样的板子9202都爱坏 呵呵

网友:
我们公司也生产一体机,板是笔记本的构架,开机方式又和台式机一样。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一台神洲的台机,全板除了那种块头很小的电容外,全部都鼓包了,换完就好了。最绝的是,修之前,这机器居然可以进安全模式。正常模式时,刚进XP掉电。看来神洲也够坚挺哦

网友:
呵呵时序问题导致 没复位。
内存供电是第一个出来的。然后桥供电。然后VTT_FSB。最后才是CPU电压 。

网友:
貌似 RT9202本身 稳定性能 不太好!

网友:
学习了,看来下次看到RT9202要注意点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真牛BB!!!都没有看到就能学习了!!!

网友(2009-12-02):
这台机子使用至今很稳定,已过了我给他保修期一个月!!!~~~~

网友:
一体机我还没修过呢,先学习一下

网友:
建议:
照片拍好点,只要内存供电部分的照片,关键点在照片上标一下,整理一下内容,统一到YZZ163哪里投稿。

网友(2010-04-05):
现在还能赶上投稿吗???

网友:
修过苹果的一体机还没修到过神州的
苹果的是电源坏了,整流桥挂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一体机是个概念机型,明显散热不好,工作温度高,这样的机器连续工作2小时后面都烫手,电容鼓包情理之中.谢谢分享.

网友:
一体机看来没有台式机好呀,散热不行

网友:
本人也修过几台机器,电容爆是最常见和,其中有一款电容,查一下好像是和香港合资的一家企业产的,牌名长记不住了。

网友:
应该是神舟的Q853的主板吧,是神舟电脑一体机的通病,这是神舟的二代一体机,三代的就没有有这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子不光是电容坏的多 , 驱动板也坏的很多  改驱动板干扰还比较大

网友:
RT9202,1为BOOT,2为UGATE,3为GND,4为LGATE,5为VCC,6为fb,7,ocset,8 phase

网友:
设计问题,还有质量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板。记下了。

网友:
一体机散热不好,易坏滤波电容和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