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映泰主板开机跑50,但是有时能开机???

楼主(2009-10-08):
开机的时候有时候正常,开机从c1一路走码正常,但是关机后重新启动的时候,代码定格为50,再尝试几次又可正常跑码是什么情况,桥虚焊还是???
ps:我没有压桥
主板

网友:
不稳定的多是发热大的部件虚焊!如NB CPU座!

网友:
一般是桥虚焊。。。

网友:
接触不好 或 虚焊!
是什么型号接口的主板!?

网友:
已解决,确实北桥假焊。OK。多谢各位!!!!!

网友:
amd主板的通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