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飞利浦107s6显示器不明显故障求助

楼主(2009-10-08):
此显示器开机就有继电器卡他的声音,进检查更换了一个坏的TEA 1507P集成块,此集成块后级有了电压,更换前无,但是电压偏高本来80v的有130v,问题依然,无从下手,请师傅指点;
   显示器故障描述:显示器断电一天后,不接信号输入开机屏幕上能显示“无信号输入提示”图像,而且很清晰,一接显卡输入开机就黑屏,继电器保护,之后断开信号输入,开机,仍然黑屏,继电器响,断电一天后不接信号输入开机又能显示“无信号输入”。飞利浦原厂的,非aoc代工显示器。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问题,只要电脑一重起就黑屏幕。要把显示器关个半分钟后再开机才有图象。

网友:
真是晕。你也遇到了,我遇到的不是philips的,而且LG的,我把场块和一个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3楼的朋友能否说详细点如何寻找这个有故障的场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