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L6916D 问题

楼主(2009-10-08):
今天发现2块同样问题的主板(K7VT4),用假负载上电,发现CPU供电高了一倍,3。2V,电源ICL6916D 供电12V,控制脚输出10V,而CPU场管供电才5V,产生了CPU供电3。2V,请问一个这个电源IC正常吗?如果不正常,用什么代换,(场管焊下量,应该正常),

   6脚黄12V直接供电,4脚和25脚输出10V

网友:
我认为CPU电路没问题!CPU场管供电才5V--很正常!462的主板上管5V很常见!下管3.2V要上CPU才会正常输出1.7V

网友:
上了CPU,点不亮

网友:
量量vid砍有问题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