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LW19AH

楼主(2009-10-08):
最近碰到了两台联想LXH-LW19AH,晶冠代工,不接驱动板高压一体板12V 正常是,5V跳变,接上驱动板两组电压正常,正常后不接屏线白屏,接上屏线不开机,换通用驱动板后正常,有没有同行们碰到过,何问题,请指教!

网友:
这款我修的多,坏按键板和灯管的占80%,坏驱动板有15%,白屏是雪一样的白吗,如果是可能驱动板有问题;还可以用外置灯管试试,缩小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