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W G196黑屏,,不接信号的时候显示无信号提示然后就黑了。接信号时

楼主(2009-10-08):
长城GW G196黑屏,,不接信号的时候显示无信号提示然后就黑了。接信号时无信号那个提示总闪,偶尔显示超出频率范围,,,,,,,高手指教啊。。。。

网友:
ym 高压板换过了。还是一样,,,,,驱动板有12V 5V 3。3V,电压都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換根信号線看看

网友:
看VGA接口有没有问题  不过一般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刷程序吧

网友:
又接到两个这个机器,,,都是一样,通病啊。。。是不就得换驱动板了。。。

网友:
换驱动板还是刷程序。。。高手指教下啊。。。

网友:
我告诉你吧----把C94上面再并一个25V330UF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发张图么,学习下。。。这故障有点难修哦,想学习一下

网友:
先改电容换了试试看。像三星的电容爆了就是接不接信号线那个灯多在闪的。有的液晶电容没爆也是存在问题的。是漏电吧。

网友:
高压板上还是驱动板??

网友:
接DVI信号就是这种情况,,接VGA信号就正常,,,是怎么回事啊。。VGA

网友:
VGA信号正常。。。。。。。

网友:
和三星的一样,先刷个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