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pcg-fx55

楼主(2009-10-08):
一SONY P3本本,原来故障是点不亮,现在可以点亮,在过了SONY画面后卡在第二个画面,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点不亮

网友:
第二个画面怎图像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
版主,有显示画面,表示自检过了显卡,软启动卡住了吧,可能是BIOS问题,北桥和U空焊都有可能,接可调电源看电流多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