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加焊南桥后不可思议的问题

楼主(2009-10-08):
有一台康柏V3000的机器 加焊北桥后可以开机 但是进系统后 声卡设备没有了 光驱也不能用了 是不是跟加焊有关啊

网友:
问问客户拿来修之前有声音没有,
之前是不是重装进系统,
V3000有时用GHOST系统时,
声音设备在硬件管理中也会找不到,

网友:
这个还不错,好帖子,大家谈谈

网友:
没遇到过,如果手头有这种主板可以试试

网友:
两样都不能用应该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先重装系统,我之前碰到过加焊过北桥找不到网卡,后来系统重装后就好了,现在GHOST很多不稳定,越来越差了。

网友:
我一直用GHOST装呀,没有出现过像楼主说的那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虑了
是不是加焊北桥时,把南桥热虑了

网友:
如果声卡和光驱都测不到一定是南桥的问题,先加焊南桥,不行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是的,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是否掉件,重做南桥试一下

网友:
认不到声卡设备有可能是声卡到南桥之间的总线有问题,
我们有个学员在换D600的南桥后就认不到声卡了
后来查出是声卡连接南桥的30欧电阻变大了
可能是温度高了的缘故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回沙发呀!!!!心愿~~~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