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的怪问题

楼主(2009-10-08):
V星的MS-6714主板,开机使用正常。但是用一会首先键盘鼠标失效。插USB鼠标,暂时可用,继而死机。

重启不跑码,要断电再加电才可以再次启动。

怀疑IO的问题,换了还是不行!

这个没维修思路啦,,郁闷啊

网友:
加焊南桥ICH4FW82801DB试下,不行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