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260怪问题大家来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2009-10-08):
我今天拿到一台 联想 昭阳E260的机子,一开机就不停的鸣叫,我拆开机子清理了一下灰尘,鸣叫没有了,但是LOG画面过后显示系统时间不对,我就想着进COMS设置,我怎么按键盘多没反应,我以为是键盘坏了,就找了个USB键盘插上去还是没反应,是不是BIOS资料丢失了,外接设备多没有功能啊,是不是要刷BIOS啊,有那位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刷BIOS

网友:
外接USB键盘,不一定可以让你在DOS下用,联想的好像必须要原机键盘才能进BIOS设置,

网友:
原机键盘怎么按它多没有反应
这下晕了

网友:
把原机键盘拆了再试才行吧

网友:
试好几次多没有反应
有没有那位高手知道的
急呀~~~~

网友:
没佳过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单单是时间问题,可以进DOS下,用DATE和TIME命令去更改时间和日期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里面usb键盘没有打开,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是键盘芯片挂了

网友:
查一下键盘口的线路,有可能是保险烧坏了

网友:
查下键盘芯片工作正常吗 ?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调个键盘换上去试试再说

网友:
可以是BIOS以前的设定为USB关了,你可以放电后在试一下USB键盘,如果还不行可能不支持,你笔记本键盘坏的可能性较大,也可以看一下键盘接口有没有电容有的话直接取了,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键盘坏了?开机鸣叫,是不是按键弹不上来了?建议lz换个键盘试试先

网友:
E260在进BIOS的时候是不能用USB的键盘的

网友:
谢谢
已经维修好了